楼主(2015-07-27):
我这有一个224的cpu想要控制多台步进电机的驱动器,但我看224的高速脉冲通道只有两个,如果将两个或多个驱动器并联或串联到一个高速通道上不知可行否,如不行,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控制这些驱动器,是不是一定要用高速通道来控制驱动器。
小弟以前只搞过变频器这类控制电机的东西,所以不是很知道这个控制器的东西。

网友A:
一个脉冲口只能控制一个驱动器。如果你的驱动器比较多,建议选择SMART 200可控制3轴,自身带以太网通讯。两台配合可控制6轴。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速度方向时间什么的都同步的也不行啊

网友B:
可以用继电器来切换控制,前提是不是几个同时动作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位置呢,步进电机容易失步,几个一起搞这个问题怎么办。
+20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从网上看有人说可以,说什么电流足够大就行,忽悠人啊

网友C:
控制多轴的话,选SMART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