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7):
现场一台设备改造,需要在现场进行; 电气柜原来只用了一块底板,现在加了东西,装不下,要在电控柜的两个侧面各加一块安装版,另外需要再加几个航插切割开孔
1. 加安装版的话需要先焊接螺柱,再加底板,这个需要什么专业的工具才能?
2. 切割的话需要切割出几个矩形大小的空间供安装航插,需要啥工具?
3. 还要搞一些进线出现孔,需要啥工具???
我找了专门给我们设备接线的电气厂家,他们说做不了,难道只有钣金厂家,做电柜的厂家才能做吗?

网友A:
这种生意赚不了几个钱,而且还得跑来跑去,麻烦,不如新作电箱有钱赚,懂了吧。

自行加装需要手电钻,开孔器,可以不使用电焊机,加装侧面的底板固定方法:侧面和底板对准位置钻4个孔,用平头螺丝锁紧即可。至于开矩形孔,比较麻烦,需要圆形开孔器加角磨机进行开孔和切割,事先画好开孔形状。

网友B:
看到你的处境,我觉得你连用什么工具都不是很了解的话,即使就算你有工具,你也未必能改好改漂亮的!做有些事情,看似容易,做起来就不是那个样了.要做好就更难了!不要到时候,费时,费力,费精神,最后还弄得个难看,还不好收场!
    随便问你一下,你在那里?不远的话,我可以帮你做

网友C:
工具都不知道用些什么,那说明你对基本工具使用方法未必知道多少,另外做电控柜也需要专业知识,比如说,电线多大,元件安装位置(考虑爬电及电器间隙、散热等等),压接线耳、铜排大小与开孔尺寸都有讲究的,另外也还得考虑日后维修方便性。一般成套设备厂家做的绝对比你自己去研究自行设想出来的方案好之百倍,不过自己动手当然是好事,能学到很多东西,同时也存在风险。

网友D:
看你要达到什么标准了!想弄漂亮了要用点心才行!

网友E:
你都能想到这些要用什么工具说明你还是行家嘛
至于怎么做与你平时工作电与机械可能分太清了
还是自己动手,学了就会

网友F:
开孔器  手电钻  曲线锯  等手动工具

网友G:
装侧面啊,到时候好维护吗?

网友H:
觉得工具可参考6楼等说的;
7楼所说维护问题,也需考虑。

网友I:
这活儿有的磨叽,电钻,开孔器,钻头,锉刀,曲线锯....,焊接的话,还得搞点油漆,不然就没得面子了啊!

网友J:
有开孔工具,装在手电钻头上

网友K:
引用 网友A:
这种生意赚不了几个钱,而且还得跑来跑去,麻烦,不如新作电箱有钱赚,懂了吧。

自行加装需要手电钻,开孔器,可以不使用电焊机,加装侧面的底板固定方法:侧面和底板对准位置钻4个孔,用平头螺丝锁紧即可。至于开矩形孔,比较麻烦,需要圆形开孔器加角磨机进行开孔和切割,事先画好开孔形状。
矩形孔的话先划线,直接用角磨机搞定了。孔大的话,四个角留到最后切,切出的效果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