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7):
施耐德atv71系列变频器,大功率的都单独采用风机控制卡,控制这个德国产的ecofit风机,控制卡型号为PN072135P903。
  为什么要为风机单独开发一张控制板呢,道理其实很简单,ecofit风机采用工业三相电压直接启动供电,没有采取电容耦合式的供电启动方式。这让风机的风速流量非常的大。但大家都知道,三相电压是有相位分布的,相位的顺序排列可以导致电机的顺时针和逆时针旋转,ecofit的2gdfu165系列风机采用笼式风叶,为了保证得到最佳的风量和流速,叶片采用了倾斜的设计安装。这样的结果是,要得到正确的风速,马达只能顺时针旋转,反之则风向相反而无风速输出。
  于是相位矫正控制电路就被设计了出来。斯耐德的PN072135P903控制卡的原理大致是这样的:x1插口是风机供电插口(当然也可以把x4和x1插口互换)经过fu3/fu2相电压上取得相电压比较波形。经过电源比较ic比较得出正向电压——触发另一个ic——d型触发器——触发器触发端输出触发锁定电压——再经过电源比较器比较——确定触发控制板上的一个接触器。(触发器其实就是相位互换功能,正常情况下只能一个吸合一个开路)
  对一般使用者来说,大多只知道接上进线电压,变频器就会得电工作,基本不会去计较相位的排列顺序。控制板的原理就是,如果相电压是顺序r/s/t进线的,控制板上的接触器ry1工作,风机得电正转,风量输出。如果相电压顺序r/t/s进线的,控制板经过比较,控制ry2接触器工作,风机同样得电正转,风量输出。
  ecofit的2gdfu165/164系列风机的三相一般以三种颜色区分相电压。另外两根相同颜色的线为温度控制线。从主电源板上过来的控制电压+15v,属于热地电源,和风机相电压相通。接触器的控制电压是串联在风机温度电阻上的,也就是说,风机温度过高或温度传感器出了故障,风机马达照样不工作。这是你看上面的led1指示灯亮,风机不转,你就要考虑是不是风机温度传感器出了问题了。

网友A:
还有这样的电路没有接触过

网友B:
哦 相序检测电路?

网友C:
谢了,又了解了,遇到这种机型是,不至于一片茫然。

网友D:
分析的到位。下次可以借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很简单,把风机直接通电,正转后有风量输出,然后将两条相电压线对调,看看有没有风量输出不就知道了。另外你也可以把控制卡x1通上3相电,接上风机,,将供电端(+15V)中间那条线短路到地,就启动了,然后注意是那个接触器工作!然后把相电压对换任意一相,看看是不是另外一个接触器工作,不就明白了。

网友E:
LZ分析的非常的对,我们学习了。

网友F:
没有修过施耐德的71,对它不是很懂呀

网友G:
专家级的。

网友H(2015-09-10):
不知道这这风机有多大的功率。得用3相380的。

网友I:
分析的很透彻,必须收藏   谢谢楼主

网友J(2017-10-09):
王工好!请教个问题,ATV71的机器,原来遇到一台,半控硅击穿一路,直接替换,试机正常,到现场以后,用了10几天左右,开始有时到不了设定频率,后来开始报欠压故障。怀疑换的模块不行,后来又换了一个,还是不行,最后直接换了一套,问题也没有解决,来回几次后,客户没再修。只记得现场试机的时候,这个机器就比使用中的机器在启动时低了几十V电压,到达报警值了,使用中的机器电压下降也很明显。最近又遇到好几台报欠压的机器,有的只在直流制动和减速时报,有的各种情况下都报,还有2台中间还报过电机短路,状态是NLP,电流和频率都是0,因为第一次就没有找到原因,又没有合适的负载测试,没有一点头绪,原来经常看你的帖子,知道你各种机器都经常修,特来请教下,不知道你原来遇到这种报欠压的多不多

网友K(2019-03-07):
回复 楼主:
与地短接,也就是第二脚和第三脚短接,而不是与第一脚+15V短接吗

网友L(2022-08-17):
回复 网友J:
低电压,没检查过1电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