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VD指令用法

楼主(2015-07-27):
MOVD指令可以多个位置转送,比如D10里面的数据是1234,那么我在位传送到D20的时候c控制数使用#0010,就可以移出D10里面的34到D20里面,此时D20显示34
那么我要移出D10里面的12到@20里面,此时@20需要显示12,那么c控制数需要使用#多少呢。请帮忙解答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MOVD指令可以多个位置转送,比如D10里面的数据是1234,那么我在位传送到D20的时候c控制数使用#0010,就可以移出D10里面的34到D20里面,此时D20显示34
那么我要移出D10里面的12到@20里面,此时@20需要显示12,那么c控制数需要使用#多少呢。请帮忙解答下,谢谢!

控制字:#00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MOVD指令可以多个位置转送,比如D10里面的数据是1234,那么我在位传送到D20的时候c控制数使用#0010,就可以移出D10里面的34到D20里面,此时D20显示34
那么我要移出D10里面的12到@20里面,此时@20需要显示12,那么c控制数需要使用#多少呢。请帮忙解答下,谢谢!

控制字:#0012
不对的,我试过了,#0012和#0022的传位是一样,如果D10里面是1234,那么传到D20里面就是412.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MOVD指令可以多个位置转送,比如D10里面的数据是1234,那么我在位传送到D20的时候c控制数使用#0010,就可以移出D10里面的34到D20里面,此时D20显示34
那么我要移出D10里面的12到@20里面,此时@20需要显示12,那么c控制数需要使用#多少呢。请帮忙解答下,谢谢!

控制字:#0012
不对的,我试过了,#0012和#0022的传位是一样,如果D10里面是1234,那么传到D20里面就是412.

不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MOVD指令可以多个位置转送,比如D10里面的数据是1234,那么我在位传送到D20的时候c控制数使用#0010,就可以移出D10里面的34到D20里面,此时D20显示34
那么我要移出D10里面的12到@20里面,此时@20需要显示12,那么c控制数需要使用#多少呢。请帮忙解答下,谢谢!

控制字:#0012
不对的,我试过了,#0012和#0022的传位是一样,如果D10里面是1234,那么传到D20里面就是412.

不解释。

我试了,必须是16进制吗,10进制不行,那怎么才能转换成10进制的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