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讯

楼主(2015-07-27):
天然气阀室里面安装一台计量撬,计量撬通过RS232转RS485转换器(后面简称转换器),连接串口服务器,上传数据到控制室。经过测试串口服务器的每个串口的IP地址都能访问到服务器,通过串口服务器接一根网线到自带笔记本电脑,计量撬的数据可以在电脑里扫描出来,仪表组态也没问题。而用网线将串口服务器和转换器连接,数据无法上传到控制室。这是什么情况啊,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既然在串口服务器系统后面接入笔记本电脑能正常接收数据,但是将控制室里面的网线接入串口服务器系统之后就采集不到数据?

那么就应该检查串口服务器系统到控制室的网络传输是否正常,可以使用笔记本电脑在控制室里面接入进行再次测试,还有,控制室里面的电脑是否和笔记本电脑是一样的应用软件系统?都是安装了组态软件系统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