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7):
最近在学I-BCD指令。始终不太理解。为什么c0设定值35,是一个整数啊,为什么必须转换成BCD格式的字vw0。否则,没转换,两边的数值差别很大。c0设定值为 1-9为什么不用经过I-BCD指令转换。c0数等于qb0数。

楼主:
c0为+31时,vw0为49.可仔细看上图。谢谢各位大神指点。
c0设定值为 1-9为什么不用经过I-BCD指令转换。c0数等于qb0数

网友A:
因为以前论坛的老法师已经说过了。

BCD是啥,就是不带ABCDEF的16进制数。

1~9之所以不需要转换,是因为1~9的二进制方式和BCD方式相同。

而10就差远了,10二进制表示就是1010,而BCD就是0001 0000,显然差远了。

先将BCD看成16进制数,然后转换为二进制再看差别。

网友B:
BCD码是用4位二进制表示一位十进制,只是值的的范围不一样。31转为BCD还是31才对,

楼主: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领悟,明白了谢谢各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