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控柜设计

楼主(2015-07-27):
自己做的比较多的是工控设备维护维修,有时也会做一些电气控制柜,但是不知怎么先设计元气件图纸,元气件怎么排布合适,特别是元器件和线槽的间距应该是多少?有没有什么标准可以参考?
自己做柜子都是根据柜子要达到的功能,对元器件选型.电气元件到了后再排布.很麻烦,也是有些浪费时间.如果设计控制部分比较多的柜子,这种方法指定不合适.

不知诸位设计时门都是怎么做的?请教下

网友A:
我觉得多看看人家成熟的电控柜布局会好一点
我也是搞工控维护的,自己也偶尔做过柜子,在画布局图时,我是把电气原件的2D图弄出来在CAD上进行编排,确定元器件位置及机柜的尺寸。

网友B:
多看看人家的,然后自己试着把元器件摆放在板上看看。多搞几次,然后在总结其中的优缺点,慢慢的就成为高手了。

网友C:
元器件布局经验是需要积累的,就像炒菜原料的搭配和下厨手艺一样,只能借鉴他人,改善自己。
多做就会了,其实最主要的是能否有大工程练手,比如说几百上千万的DCS控制系统的巨型工程承接来实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多看看人家成熟的电控柜布局会好一点
我也是搞工控维护的,自己也偶尔做过柜子,在画布局图时,我是把电气原件的2D图弄出来在CAD上进行编排,确定元器件位置及机柜的尺寸。
一般来说都是这样的,一是经验,二是参考成熟的柜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多看看人家成熟的电控柜布局会好一点
我也是搞工控维护的,自己也偶尔做过柜子,在画布局图时,我是把电气原件的2D图弄出来在CAD上进行编排,确定元器件位置及机柜的尺寸。
是的,要考虑的东西也比较多,没有很死的标准,一般元器件离线槽都是20mm距离,多个驱动器也是20mm间隔,容易发热的原件要隔得更远些,还要装排气扇等等,可以参考下电气标准,也不能太死板,非标设备大概就可以

网友F:
可平时留意,并在实作中总结经验;
画图布置时,则需注意元器件尺寸等。
未注意该方面的标准规范。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了,所用的元器件的尺寸都可以查的到,就是不知道线槽的布置和元器件的尺寸标准.前几天看过别人的图纸

网友E:
线槽也是有标准的吧,35*35.35*50等等很多,线槽和元件之间20cm距离,太多显得空间利用率低,太少接线不方便

网友G:
跟着学习了,小的柜子倒没觉得有什么困难,我的出发点是方便维护

网友H:
我感觉只要美观,不会出现问题就行,有时候也参考一下别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线槽也是有标准的吧,35*35.35*50等等很多,线槽和元件之间20cm距离,太多显得空间利用率低,太少接线不方便
应该是20mm吧

网友I:
感觉还是要实践一下。

网友E:
回复 楼主:
恩,20mm,笔误,写错了,谢谢指正!

网友J:
在作图是多用元件的实际外形尺寸 ,另外 元件在配电盘上位置不会总变,再变也是小变动 .

网友K:
控制柜布局大多靠实际操作的经验积累,电脑布局大多是不准的,主要原则是安全,美观,操作方便的最小空间,我就专门做柜子布线,工程师给的布置图大多是摆设,除非有特别要求。

网友L:
这玩意就是纸上谈兵 做几个柜子 心里就有底了

网友M:
还是得实际做几个柜子

网友N:
有些元器件是有要求的,如变频器、伺服驱动器,参考下产品的说明书

网友O:
其实只要有安装经验就知道了,不要只是纸上谈兵

楼主:
如果是你自己的设计图纸,柜子要别人去做,总是要把元件布置图给做出来吧.总不能只是把电气原理图和接线图给别人?想怎么布置就怎么布置?他也不知你的意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