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7):
那位大神能帮忙讲解一下西门子里字节至整数转换、BCD码至整数转换指令,最好能举个列子帮忙详细讲解一下,感谢!

网友A:
字节转换成整数,是8位转换成16位

网友B:
为啥自己不好好看编程手册呢。上面都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这样,比如我有一串数据:01101010-00110011要转换成整数,前一个字节代表仓库号,后一个字节代表存货量,程序该怎么写?

另有0110-1010-0011-0011也是同样要转换成整数,每个半字节代表一组数据,也同样要转换成整数,程序怎么写?

诚心请教您,非常感谢!!!我QQ271202813

楼主:
又没有高手来个程序举例啊,拜托

网友C:
按西门子的编程规则 MD10 由MW10 和MW12 两个字组成。 MW10 是高位字,MW12 是低位字。

MW10 由MB10 和MB11 组成 MB10是高字节MB11是低字节。

MW12 由MB12 和MB13 组成 MB12是高字节MB13是低字节。

如果MD10的16进制数值是W#16#11223344的话,则MB10为11,MB11为22,MB12为33,MB13为44。由此推出数值W#16#1010101的确是MB10,MB11,MB12,MB13都是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