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7):
FROM H16 H63 D466 K3
求解释H16的含义。

网友A:
FROM H16 H63 D466 K3

我的理解是:
FROM H16 H63 D466 K3

H代表十六进制
K代表十进制

故等于FROM K22 K99 D466 K3

即是:读取22号模块的99#BFM缓存区

纯属个人理解,如有错误欢迎坛友们指正!!!

网友B:
这个指令后面的第一个数据表示是这个特殊模块的起始地址的高位。
H16说明要操作的这个模块起始地址是160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三菱PLC没有22模块呀不是只能接8个模块吗?

网友C:
特殊模块位置,第一个特殊模块编号为0哦,注意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初学者,希望大侠能细解或者提供点入手方向。

网友B:
Q系列的PLC,可以放好多模块的,会出现这个地址
如果是FX的,只会出现0到7,只能扩展8个模块。
+1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 谢谢呀   我还想问一下你  特殊模块的输入输出点是不是固定的,比如买了个特殊模块它指点输入为X160到X16F那么程序里也只能用X160地址是吧?所以在FROM里定义该块为H16不考虑他在主CPU后面的排序?

网友B:
模块放到plc后面要定义它的起始地址,起始地址是根据位置可以变化的,但占用的多少点数是固定的。

网友D:
呵呵;这不是FX系列,对应特殊模块地址不是像FX的那样编号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付工:麻烦您给我讲解一下U0/G0怎么理解???

网友B:
U0表示模块的起始地址是00,G0表示这个模块的0号缓冲区

网友E:
引用 网友A:
FROM H16 H63 D466 K3
我的理解是:
FROM H16 H63 D466 K3
H代表十六进制
K代表十进制
故等于FROM K22 K99 D466 K3
即是:读取22号模块的99#BFM缓存区
纯属个人理解,如有错误欢迎坛友们指正!!!
不好意思啊,H16就是指模块的起始通道号码!h63的确是你这么理解!
三菱fx与Q差别实在有点大,就像你乡下与上海、广州、深圳的区别

网友E:
需要学习Q的可以找我,免费交流!
但是需要我有时间

网友F:
初学者~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