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7):
我这有一台易能变频器EDS1000-4T0007G/0022P 上电报E003故障  不知该如何处理请老师给予技术支持。

网友A:
报E003说明书标识变频器恒速运行过电流,1负载发生突变或异常,检查负载或减小负载的突变,2加减速时间太短,适当延长加减速时间,3电网电压低,检查输入电压,4变频器功率偏小,选用功率级大的变频器,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给予的技术支持  我查查看

网友B:
变频器不带电机空载运行看是否报警,若报警检查维修霍尔电流检测电路,若不报修改参数试试看。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用谢,举手之劳,如果不能解决,只能送修了。

楼主:
主电容分压电阻  有打火痕迹  处理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