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7):
今天调试安川伺服的时候出现的问题,设备用了三个伺服,使能端并接在了一起,设置好参数重新上电,输入程序后,伺服显示参数没变化,没跳到run模式,程序是plc上电伺服就使能,排查,plc使能端有输出,指示灯亮,测量电压也有24V,测量伺服输入电压也有24v,这就纳闷了。然后就把伺服的线剥开了一个开始对照,发现24V电压的正负接反了,后来更换了24V进线端的正负极,再通电,问题解除了。当时没注意,装配人员焊线的时候把24V引出来的线用蓝色线焊,0V引出来的线用棕色线焊,结果接的时候他又不注意。。。

网友A:
这种人为的故障往往最难查啊,楼主还是挺细心的……

网友B:
哈哈,这个问题,有点低级,但是不小心会常有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接线的可能是个新手吧,给他图纸看有点地方他还不懂,要指导他一下,不过态度蛮好的,还不错

网友D:
等他学会了你就有得受了。

网友E:
所以说干什么事,都要仔细。

网友F:
通常,电源的接线,需重点排查。

网友G:
接完线校一下就不会出这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个伺服的线怎么校验,只知道引出的两根线是24V的,谁会想到他把方向搞反了,而且引出的时候棕色的0V,蓝色引得24V,不注意的话是会犯错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呵呵,我想应该不至于吧,新手,指导他一下也是有必要的吧,

网友H:
出错是正常的,大家都是从出错过来的。

网友I:
很常见的故障

网友J:
还好,接线错误,只是没能运行,没引起事故,吸取教训 以后注意 了。

网友K:
在现场线的颜色对应什么作用,习惯很重要。我想老师父是不会把粽色接0v的,比如红色接零线,兰色接火线,以后人家来维修就很有可能会出事……

楼主:
回复 网友K:
呵呵,驱动器里面接24v和0v的,信号线也是给他们标注了针脚,他们自己用多芯线焊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