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7):
今天调试设备的时候遇到的问题,伺服参数调试完毕,程序也传输完毕,感应器信号测试ok,同事就开始手动让伺服运行(我辅助),结果手动运行过程中上下都会发出很大的响声,同事就喊机械工程师过来排查,然后我来了一句,看下刹车有没有打开(上一次调试其它机器刚遇到过这种问题,所以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刹车问题),同事看了下刹车指示,果然是没打开。排查线路发现装配工把24V电源的正负接反了,是通过终端继电器控制的,后来正负兑换一下,再运行,刹车打开,电机不再卡了。

网友A:
用的欧姆龙继电器模组呀

网友B:
继电器模组好用吗

网友C:
除了这个问题,常见的还有抱闸断电的时序问题,昨天我们这的配套机械手调试,关电的时候,Z轴直接掉了200~300mm,还好没撞到东西。

网友D:
继电器模块,我还是第一次看见。

网友E:
继电器模块,我还是第一次看见。某些品牌的继电器需要分正负,以前也老是犯这个错误

网友F:
楼主的经验太好了啊,,细心很重要啊啊

网友G:
没用过这东西!涨姿势了

网友H:
这模组看起来不错,头一回看到,学习了。

楼主:
不是吧,你们这么多都没用到这种终端继电器,这种集成的可以有四组触点,不过四组都是只有常开型的,比普通四个中继加在一起节省空间和费用,缺点是触点只有一组常开

网友I:
国产的不好用吗,支持下国货。

网友J:
同时也没有常闭啊!

网友K:
中继一般不都是不分正负极的么,如果分的话,那么你接反了24V不会短路?

楼主:
回复 网友K:
呵呵,你把线圈和触点弄混淆了吧,中继的线圈有正负之分的,输出的触点就一个开关量,不分正负的,你可以再看一下接线图

楼主:
交流中继线圈不分的,直流的要分,看下图

网友L:
回复 楼主:
可能某些品牌的要分正负,国产的不分也可以动作,只是指示灯不亮。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可能某些品牌的要分正负,国产的不分也可以动作,只是指示灯不亮。
遇到没有指示的,我也经常正负不分,确实可以正常动作

网友N:
调试中,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网友O:
我把这当学习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