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8):
看手册上面的尺寸 端子排列是一样的

网友A:
一样的就可以呀;
就是个接线端子;

网友B:
3U是2N的升级版,说明书一样就可以接呀。好久没用过三菱了,3u的输入侧是不是有个S/S的针脚和2N的不一样?

网友C:
如果设置成了兼容的或通用的,则可以换用;或者,比对实物或参数。

网友D:
端子排列一样的肯定可以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B:
FX3U输入的公共端是S/S,但这只是在I/O板上区别的,与接线的端子条没有任何关联;

网友E:
结构一样,只是上面的标号不一样。

楼主:
嗯,比较了64mr的plc  是可以的
128的应该也可以

网友F:
看手册指令是否可以通用~程序里指令是否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