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 200 程序请教

楼主(2015-07-28):
我有一串数据:
要转换成整数,前一个字节代表仓库号,后一个字节代表存货量
另有
也是同样要转换成整数,每个半字节代表一组数据,也同样要转换成整数
诚心请教,用西门子S7 200程序该怎么写,非常感谢!!!

网友A:
与上00ff,ff00的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问的什么意思?

网友B:
高低字节分别赋值,直接用就可以了

网友C:
与FF00是高位取零,明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麻烦给个程序解释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麻烦给个程序,解释一下啊,我这是跟一个上位机器进行通信,就是接受上位机的一组数据,是二进制的,我要转换成整数

网友D:
打个技术热线问问!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把VB0赋值一个数,VB1赋值另一个数,监控下VW0你就明白了

楼主:
有没有哪位高手来个程序举列啊,拜托

网友E:
二进制转换为整型数,拜托,即使是整型数在PLC中不也是二进制存储方式么,还要转换干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