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这个电控柜设计的相当不合理

楼主(2015-07-28):
这是我们公司的一台设备电控柜,里面布局我觉得非常不合理,接触器放在PLC的上方,触点产生的粉末全部掉落至PLC,黑糊糊的一片。使用后的效果如下

网友A:
触点还有粉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点还有粉末?
少见多怪了吧?
有时候接触器下方拆出来的热继电器上很多烧熔的金属粉末

网友B:
从使用维护中,亦可以获取安装经验。

网友C:
呵呵,要是我,巴不得FX1N-60MR掉金属粉末烧掉,然后跟领导汇报报废需要换新,更换新款的FX3U。
然后重新制作配电箱,重新编制程序,有工程可以制作,练手。

网友D:
这样的话,以后做项目的时候要改善,一定要想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要是我,巴不得FX1N-60MR掉金属粉末烧掉,然后跟领导汇报报废需要换新,更换新款的FX3U。
然后重新制作配电箱,重新编制程序,有工程可以制作,练手。
大哥,这个是生产设备,我是搞维护的,停机现场邮件满天飞的。
看电箱就知道设备是个烂设备啦,天天想自己做电箱,做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没意思。

网友E:
1n换3ga就行了,换3u有点浪费

网友E:
温度够高的,热继电器都烧融化了

网友F:
安全上考虑是有点欠缺

网友G:
回复 网友C:
还是你会想呀,确实,有时做事,没事找事做,不闲着,拿来练手提升自我

网友H:
虽然安装有不合理之处,但这接触器质量太差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虽然安装有不合理之处,但这接触器质量太差了吧。
第二张图是施耐德的接触器和热继电器

网友I:
用固态吧,要跟上潮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固态吧,要跟上潮流啊!
??加热器控制采用固态继电器吧?电机启停也用固态?

网友J:
线槽盖板都挪位置了。

网友K:
等待坏了,你大换血,

网友L:
触点 产生粉尘还真没听过 但是 一般情况下  plc 确是在柜子 元件最上面倒是真的

网友M:
触点产生铁屑确实是一个不错的,经验

网友N:
布局要合理很关键。很多经验都是从实际中来的。

网友O:
PLC 应该在接触器的上端。

楼主:
引用 网友L:
触点 产生粉尘还真没听过 但是 一般情况下  plc 确是在柜子 元件最上面倒是真的
sorry,是我描述错位,应该是接触器触点打火产生的金属颗粒。
这下满意了吧

网友P:
设计的问题考虑,应该是根本就没考虑到运行的环境和长时间运行以后的变化。

网友Q:
接触器放PLC上的确不太合理。

网友R:
我一般都是吧把PLC放最上面
接触器居中
下面放变频器或者其他电源

网友S:
回复 网友O:
先知道备份下程序

网友L:
回复 楼主:
嘿嘿  好吧  这个也很少听说  可能我孤落寡闻了

网友T:
楼主说的不错,是不太合理,!不只是掉落的东西,还有接触器控制的负载一般较大,出线和PLC的输入在同一个线槽,距离那么近,上下叠加,也可能产生干扰,引起设备的误动作.....对于用户来说,设备稳定就是天!

网友U:
我以前都是把PLC放在最上边

网友V:
先备份程序,坐等他坏。

楼主:
引用 网友V:
先备份程序,坐等他坏。
我相信搞维护的不会天天想到设备坏的,只会想设备稳定、零故障。

网友W:
引用 网友C:
呵呵,要是我,巴不得FX1N-60MR掉金属粉末烧掉,然后跟领导汇报报废需要换新,更换新款的FX3U。
然后重新制作配电箱,重新编制程序,有工程可以制作,练手。
什么心态啊?表情。不过也是可以理解

网友X:
我也觉的plc放在上面好些。

网友V:
回复 楼主: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你能做的就是把程序拷下来,将来好维修。你想要他不坏,除非你把箱子拆了重做,拆了重做也有问题,领导会认为,用了那么久也没问题啊,要是赶上点背,你重装之后坏掉,你还说得清吗?

网友Y:
我一般从上到下,第一排是开关,二排PLC,三排接触器继电器,4排驱动器。电源放后面。

楼主:
引用 网友V: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你能做的就是把程序拷下来,将来好维修。你想要他不坏,除非你把箱子拆了重做,拆了重做也有问题,领导会认为,用了那么久也没问题啊,要是赶上点背,你重装之后坏掉,你还说得清吗?
這個已經做到位了

网友Z:
混一天算一天,设备坏了就过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点还有粉末?
收回我之前的言论,接触器产生的粉末不是触点的,而是铁芯产生的。
不好意思。

网友AA:
回复 楼主:
确实,不能动不动就固态。再说一个接触器还有4组触点呢,都用固态,那得准备多少固态呀。

网友AB(2015-08-27):
接触器放置的地方的确是不怎么合理 ,接触器应放在最下端 的。

网友AC:
这设计确实不好,一般控制回路在动力回路元件的上方。
上下或左右布局,同样布线为了防止干扰,也要注意区分。

网友AD(2015-10-08):
回复 网友C:
我要吃了你

网友AE:
系统的元器件安装布局,也是有技术含量的。结构设计,工艺都体现技术水平。楼主给出的图示,确实不好。有待推敲。

网友AF:
确实不合理,还有就是很紧凑

网友AG:
电器柜的防尘没有做好,可以考虑在PLC上方临时增加一块隔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