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胶是什么胶?

楼主(2015-07-28):
电子电路板胶是什么胶?看上去是不是704胶?搞维修的说一声。

网友A:
我也想知道这个是什么胶?

网友B:
不是704,反正就叫的白胶,型号没注意,干了以后粘性很强

楼主:
知道的说一声。。。

网友C:
什么胶水不重要吧
右边的芯片是炸开了还是用药水腐蚀开了?

网友D:
这个是硅胶。

网友E:
热熔硅胶,不懂上某宝购物网站上搜,用热枪+硅胶来使用。
要是斤斤计较成本穷到连买枪的钱都没有,可以用打火机来烧熔来粘贴。

网友F:
是固定胶吧,

网友G:
热熔硅胶。

网友H:
是热熔硅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