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8):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变频器在不接电机时,运行,测电压为242V、270、318。用直流档测六次,推出是V相上桥有问题。但是接上电机后,启动再测电压都为270V,没有异常,也不振动。
现在晕了,这样子的机器到底正不正常啊

网友A:
低频是正常吗?高速不太好看

网友B:
V相上桥有问题?还敢带负载?带负载,输出电压平衡,输出电流平衡,应该就没问题,
     楼主应该顺便说一下品牌型号,该品牌产品看是不是都存在这种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10HZ、26HZ、46HZ这三个段都运行过,且运行时间都有十分钟,没有异常,电压平衡。但断开电机就不平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流没有测过。挺郁闷的,中间商寄回来的,没有变频器的相关故障信息。报警记录也没有。

网友C:
不知道变频器的型号,变频器具体是什么故障?

网友B:
回复 楼主:
带的多大的电机,和变频器匹配的吗?

楼主:
3.7KW变频器带4KW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的多大的电机,和变频器匹配的吗?
3.7KW的变频器带4KW电机

网友D:
这?如果是无感矢量的话,改成V/f模式再量量看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用的就是V/F模式

网友E:
你是怎么推断出V相上桥不行的。如果推断正确为什么要带电机,带电机正常是不是推断有误?

网友F:
回复 楼主:
一般变频器要比电机大一档,断开测量的话我记着好像也测过,确实电压不平衡

网友G:
小带大没试过

楼主:
回复 网友E:
V相上桥有问题我是这样推断出来的:用直流档,红表笔在U时,测得UV为-23V,UW为0V;当红表笔在V时,测得UV为23V,VW为23V;当红表笔在W相时,UW为表0V,VW为-23V。
知道不平衡还带电机,是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想上电看一下情况怎么样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觉得空载情况下,3.7KW是肯定没问题的。今天我也拿了新机试了,都有这个情况

网友E:
引用 楼主:
V相上桥有问题我是这样推断出来的:用直流档,红表笔在U时,测得UV为-23V,UW为0V;当红表笔在V时,测得UV为23V,VW为23V;当红表笔在W相时,UW为表0V,VW为-23V。
知道不平衡还带电机,是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想上电看一下情况怎么样
应该不是你这样测的吧 ,PN端分别对UVW测直流,这个是测输出电压。至于某一相有问题应该在电路板上具体检测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