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将别的S7-200的485通讯子程序复制过来。

楼主(2015-07-28):
请教如何将别的S7-200的485通讯子程序复制过来。即复制网络1和网络2,和对应的子程序。用到另一个程序中。

网友A:
按shift键点左边网络1和2左侧母线那选中两个网络,右击复制就好了。

网友B:
这个要有库的,没有库貌似生成不了这个东东

网友C:
先添加通讯库

楼主:
网络复制过去了,子程序不知道如何复制?

楼主:
添加通讯库,不让改数据

网友D:
下载库文件,解压后安装。会在编程软件里看到这个。
然后调用你需要的通讯指令,接着会自动生成一个加密的通讯子程序,然后参数照抄就行。记得“分配存储区“
“原程序里的通讯子程序是复制不过来的”

网友D:
去管网下载这个文件
仔细看下蓝圈里MODBUS 的使用方法及怎么分配存储区。

网友E:
直接把子程序 复制到新的项目 不行么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帮助。就是要知道这些

楼主:
回复 网友D:
麻烦您给个链接吧,找不到啊

楼主:
找到了
http://www.ad.siemens.com.cn/download/docMessage.aspx?Id=1348

楼主:
这是怎么了?PLC翻译出现的错误。

网友D:
益达吃完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以上的错误是指令库的使用,我用的是合信PLC不能使用西门子的库。虽然合信PLC是仿西门子的,但有些还不能用西门子的。请大家在使用这些仿PLC多多与厂家沟通,要不会累死的。

网友F:
合信PLC没有自己的MODBUS库文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