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的困惑,求解释!

楼主(2015-07-28):
………………………………………………………………………………………………………………………………………………
困惑:第一幅图中C0计数器为什么不能计数,而第二幅图中的C0计数器能够计数?(注:只是程序段位置调换了,其他都一样)。

网友A:
定时器的触发点T1换成M1,然后定时器的输出Q上连接M1的线圈,那么上下图都可以计数了。

楼主:
谢谢你的答复,达到同时计数的方法已经找到,就是不理解为什么程序段调换一下,结果却不一样。。。。就是想知道问题到底出现在哪。求详细解释,感谢!

网友B:
可能是扫描周期的问题吧,plc扫描是从上向下,从左向右一次扫描的

网友C:
加一个上升沿!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只想知道原因,不求解决方法!感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想知道原因,不求解决方法!感谢各位的回复。
原因:定时器 异步更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详细一点的解释吗?求分享。。。。

网友D:
看来,与T1的工作方式有关;比如,计时到,触点什么时候接通。

网友E:
程序扫描是从上至下进行的,定时到时自己先复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