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单相接地

楼主(2015-07-28):
今天检修设备、同事被电了,零线带电对地220伏。B相对地电压为零了,相对零、相对相电压均正常。配电系统不属我们单位,检查他们办公楼也是如此。我们无权处理、已通知他们。但他们的办公楼有7家单位、都滚皮球互相推委。

个人分析:线路单相接地后未跳闸,中性点接地处烧断变为B相接地运行。导致零线对地220伏、A C两相对地380伏,B相对地为零

网友A:
电缆在你们长附近接地了

网友B:
单相用电的设备有没有烧掉很多?

网友C:
这样应该有单相设备被干掉了吧!
这种事情还没人处理?
准备玩大的!

楼主:
为什么单相设备会被干掉呢?只是所有的对地电压发生了变化,但三根相线的电压还是380,相线对零线的电压依然是220.
我见他们的电脑使用都正常,这只是变压器(线路)带病工作
这已经是这今年第二次见这样的故障了,上次是一个小区的,也是一模一样的故障,打电话给电力局他们只说是接地了,叫我们接上用电,完了他们再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为什么要烧单相设备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估计是在电力室以内出问题了,外边都是架空钱,我看了没什么问题。我们只负责锅炉房,电力室我们进不去,也没办法检查

网友D:
综合保护器应该有报警

楼主:
回复 网友D:
估计没有你说的高科技,配电室破的跟什么似的,共三台变压器,最旧的一台硅胶都成白色的了,不知道多少年没人维护了

网友E:
中性线没有接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