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8):
   关于回流焊炉的下部温度超温问题,我已经订购了8路温控仪, 到货就马上给老板装上,由于我只有晚上和周末有时间,想争取晚上两三个小时调试好。 这里面最耗时的问题可能就是PID设置,由于本人经验不足, 也不知道能不能快速搞定。 就是担心测试升温等待耗时。 能一两次试成功就好。
   看了一下温控表的说明书,PID一是手动设置, P在0-200的范围内, I在0-3000的范围内, D在0-200的范围内, 有人说主要设置P,其他的都关系不大。  根据各位的经验,大概在多少范围内?
  二是自整定PID,要经过三次上下震荡, 这种方式快速可靠吗?
  每一带的加热功率2KW, 控温范围大概在180-280摄氏度。

网友A:
关键是比例,再才是微分。

网友B:
先不说问题根源不确定的问题,一组PID参数如果要确定稳定否,观察结果至少就要2——3小时。当然也可以走捷径,把所有的温区设定温度都调一样,包括上面的。就避免了串温的风险,如果是梯级温度,老炉子每个区的发热丝,风机状态不一样,也许隔离层都有问题。是比较棘手的。祝楼主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不说问题根源不确定的问题,一组PID参数如果要确定稳定否,观察结果至少就要2——3小时。当然也可以走捷径,把所有的温区设定温度都调一样,包括上面的。就避免了串温的风险,如果是梯级温度,老炉子每个区的发热丝,风机状态不一样,也许隔离层都有问题。是比较棘手的。祝楼主好运!

  我和老板这么说,除了PLC也不排除其他原因,如气流, 老板认为不可能, 人机界面的PID有没有写进去,  还有换根数据线,明显不一样,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 就是突然显示30多度并且数字不跳动。
串温肯定是有一点,他这个要求不高, 只是原来超温太多了,能上百度,超二三十度都没问题。 现在不管什么问题, 就算没有风扇,我认为也是应该可以做到不超温的。

网友C:
你可以先试下,也不见得非得用调。

楼主:
PID参数界面和这个一样,但是就是没有上载参数和下载参数的两个按钮

楼主:
今天晚上换了温控表,问题己经解决,只是还是临时接线,凑合用,搞不搞得好看得看老板出多少钱

网友D:
温度的PID不好调。可以用自整定

楼主:
PID随便设,都不会超温太多, 就算开始有点超温,最终也会稳定在设定值,他这设备温度要求其实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