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8):
L ID 69
L DB12.DBD 10
AD
T MD 20
L ID 69
INVD
T DB12.DBD 10

上面为设备其中的一个FC块。的第一段程序。其中理解意思为:将ID69(输入双字)中的内容加载到累加器1. 将块DB12 中的DBD10(双字)内容加载到累加1.原累加器1肉容移位到累加器2中,然后累加器1与累加器2作双字与逻辑运算。并将结果传送到MD 20. 将ID 69 的数字按位取反并传送到DB12.DBD 10中。

为什么要这样做,目的是什么呢?
感觉是要将MD20 的内容重置,
诚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大侠们!帮帮小弟吧!

网友A(2015-09-23):
这是上升沿的通用做法:
DB12.DBD10里面存的是上一次按钮的状态,每当你按下按钮时,当前状态(1)和上一次的(0)不同(和上一次状态取反相同,与后便输出1),便会使得MD20中的某一位为1 。然后再把当前状态送给历史状态,下一个周期到来,状态就相同了,取反与后便输出0,MD20中就为0.
即,你按下按钮,只在一周期有效,就是上升沿检测。

你可以使用M20.0去加一个数,你会发现,你按一次I69.0,数值就加1.

这种用法很普遍的,只不过你这里一次做了32个按钮的上升沿而已,稍微修改下便是下降沿,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