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海为提点意见

楼主(2015-07-28):
便用边学,s16m2r或s20m2r与安川变频器485通讯,安川变频器是一位停止位固定,结果此型海为modbus 指令不支持,只好用comm指令,令我没想到的是捣鼓了一下午加半晚上才跟变频器通讯上,读出的频率乱七八糟不知道怎样转换,查看手册也没有详细说明,在此给海为提点意见:
【1】虽然通讯用法比较固定,但有一个数据错误就会造成通讯失败,令初学者无从下手。所以手册上必须举例详细说   明,包括每一个数据的具体含义,一个读频率指令,初始表格有18个数据却没告诉读者怎么来的。
【2】由于国内plc市场国外品牌进入早,使用者已经习惯了其用法,如三菱的RS指令,所以国产PLC在创新的同时必须考虑到大多数人的习惯,不能自己想当然就认为使用者也想当然,正是由于通讯指令用法固定一旦明白就觉得没什么奥妙,所以开发者出发点必须让初次使用者很容易理解和操作,而不是让他们绞尽脑汁。
【3】comm指令的16 位模式不太好用,如读取寄存器2102(hex),使用者在输入初始表格的时候要写成0x0221,在使用RS指令的时候多数情况下都是用8位模式,但海为的comm.BL费了九牛二虎也没链接成功。
【结论】 一旦使用者熟练了其用法就觉得没什么可探讨的,甚至于海为的开发者还在为自己的杰作而沾沾自喜,作为初次使用者所遇到的问题应该成为海为改进的方向。

网友A:
你好!已经转给海为工作人员。

网友B:
楼主,你的变频器是Modbus协议吧?我查了下海为手册, E S系列,PLC是支持N, 8, 2 For RTU ,E, 8, 1 For RTU      O, 8, 1 For RTU ,N, 7, 2 For ASCII , E, 7, 1 For ASCII , O, 7, 1 For ASCII。另外变频器的校验方式应该可以改的吧?如果可以的话:
1、建议你把变频器设置为奇校验或者偶校验,也就是E 8 1,或者O 8 1这样的话,就可以直接用MODR和MODW指令了。

2、海为软件好像自带了很多个和变频器通讯的例子,在你软件安装目录的Program文件夹里,我查看了下,里面正好有一个“通信演示程序-安川变频器.gpc”的例子,楼主可以看看哇!

刚用海为两年,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s16m2r只支持n,8,2

楼主:
要想支持一位停止位必须采用comm指令。

网友C:
感谢楼主和各工控朋友对海为的支持!

1、如“929263961”所说,您如果是N, 8, 2 For RTU 、E, 8, 1 For RTU 、 O, 8, 1 For RTU 、N, 7, 2 For ASCII
、E, 7, 1 For ASCII、O, 7, 1 For ASCII 的通讯资料格式,可以用MODR和MODW指令,要是N, 8, 1 For RTU,E S系
列主机得用COMM指令来跟变频器做通讯。

2、COMM指令你可以理解为我们常用的串口调试工具软件跟变频器通讯。它有两种发送数据的模式:高低字节发送模式
COMM,和低字节发送模式COMM.LIB。
  模式可以通过双击这条指令来设置选择。
  高低字节发送模式:先发寄存器的低字节数据,再发寄存器的高字节数据;
  低字节发送模式  :只发送寄存器的低字节数据。
假设:你的变频器地址是01 读取地址是2102(Hex),那么Modbus读的功能码就是03,根据标准Modbus协议可知,我们要发送的数据为:
  01(地址) 03(功能码) 21(读地址高字节) 02(读地址低字节) 00(个数高字节) 01(个数低字节)2F (CRC校验)F6(CRC校验)
就是发送为8字节:01 03 21 02 00 01 2F F6,选用高低字节发送模式COMM,发送数据的起始地址为V1000,发送字节数为8,根据Modbus协议可知,回来的字节数7字节,回来数据假设存在V50为起始的地址中,那么COMM指令程序如下:
初始寄存器表里填入我们要发送的数据,如下:
由上述高低字节发送的模式:先发寄存器的低字节数据,再发寄存器的高字节数据;所以最终发送出去数据就是:
01 03 21 02 00 01 2F F6,发送完,变频器接收到命令数据,并且响应返回7个字节数据,假设这个2102(Hex)的数值为十进制数1000,也就是16进制的0x03E8,那么根据Modbus协议,返回数据为 01 03 02 03 E8 B8 FA

网友C:
楼主说“令我没想到的是捣鼓了一下午加半晚上才跟变频器通讯上,读出的频率乱七八糟不知道怎样转换”,我想这个就是对返回数据不知道如何解析的问题,以下我讲介绍下,对返回的数据“01 03 02 03 E8 B8 FA”如何解析出,最终得到我们要的数值1000。
由上述介绍可知,我们把返回数据存在V50起始地址中,返回时先把数据放在低字节,再存放在高字节,依此类推,所以数据返回时,最终在寄存器中的存放如下: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要的03E8这个数据,在V51的高字节和V52的低字节,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先用左移指令,把数据左移一个字节,然后把03E8放在同一个寄存器,左移动完就在V52存放为E803,如下图:
那这个跟我们实际要的03E8需要高低字节交换,所以我们用XCH进行高低字节交换即可。以下是具体程序:
程序用海为通讯仿真器仿真。

网友C:
回复 楼主:
您好!您可以通过双击通讯指令的Protocol管脚,然后在即可选择我们需要的资料格式,比如MODR指令可选择如下:
同样的COMM指令也是可以选择设置,如下图:

网友D:
跟楼主学习知识了,谢谢。

网友B:
回复 网友B:
支持很多格式的,海为的通讯我用得多,总体来说:PLC做主站时,一个通讯口可以同时走不同波特率和资料格式,因为他的通讯参数是由Protocol这个管脚定义的,由通讯指令决定,跟通讯口默认的参数是19200 N 8 2或者其他,没有关系。
PLC做从站的时候,比如接个上位机组态或者触摸屏 文本的时候你才要关心主机的通讯口的通讯参数是多少。
PLC做主站的时候,跟仪表通讯的波特率 和资料格式 都由通讯指令的PROTOCOL这个管脚决定。

网友B:
回复 楼主:
哈哈 E S系列主机和仪表通讯走modbsu协议,如果是N 8 1的格式就要用COMM,其他的不要。不过,据我了解,现在海为的H N主机出来了,H N的主机的两个通讯口都支持N 8 1 这个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令我没想到的是捣鼓了一下午加半晚上才跟变频器通讯上,读出的频率乱七八糟不知道怎样转换”,我想这个就是对返回数据不知道如何解析的问题,以下我讲介绍下,对返回的数据“01 03 02 03 E8 B8 FA”如何解析出,最终得到我们要的数值1000。
由上述介绍可知,我们把返回数据存在V50起始地址中,返回时先把数据放在低字节,再存放在高字节,依此类推,所以数据返回时,最终在寄存器中的存放如下: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要的03E8这个数据,在V51的高字节和V52的低字节,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先用左移指令,把数据左移一个字节,然后把03E8放在同一个寄存器,左移动完就在V52存放为E803,如下图:
那这个跟我们实际要的03E8需要高低字节交换,所以我们用XCH进行高低字节交换即可。以下是具体程序:
程序用海为通讯仿真器仿真。
真正理解了什么叫“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版主图文并茂寥寥数语就把问题解决了。你手册上整了一大推长篇大论看的我头都大了,搞了多年和多种plc,对这块并不是一窍不通,只是对新品了解和熟悉的问题,建议版主把上述画龙点睛般的讲述放到手册的开头,这样会会给使用者节省许多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C:
楼主你好!
下图是标准的Modbus协议规定的协议帧
因为国际标准Modbus协议是这样规定的,所以我们作为用户就得按照这个协议规定的来发送数据。您说的也是通讯中我们常见的会忽视的问题点,所以使用中要多加注意。
另外,您从客户方便实用的角度出发,之前提出的建议很好,我们会跟公司反馈,谢谢!

网友E:
学习了,得好好消化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因为最近给客户做了几个工程第一次采用了海为PLC,对软件的使用不是太熟,说了一些言辞激烈的话,希望海为的技术人员能够包涵,经过这一天的交流通讯这一块算是解决了,在此借中华工控论坛向海为的版主海为的林工及所有参与技术讨论的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费了很久才跟变频器通讯上的原因。

网友B:
恭喜楼主顺利解决问题!根据Modbus标准协议来理解就好了是吧?

网友F(2015-10-22):
好帖!对通讯又有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