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8):
一台ABB ACS350 3KW变频器运行一段时间黑屏,没有显示,但是拿掉面板后面的指示灯亮。过一段时间再上电也有显示,运行一段时间又是如此?请师傅们支招,如何处理?

网友A:
手操器的电源有问题了吧

网友B:
面板没有显示的时候,变频器能否正常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能正常运行。

网友B:
那应该不是面板的问题了。

楼主:
是啊!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