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9):
前辈们那个电气制图软件好学好入门本人想学学电气制图

网友A:
果断  cad    如果想进一步发展 就要试试eplan了

网友B:
CAD,论坛大多数还是用CAD的吧,其实你熟练了就好了,一般的功能会用就好,毕竟只是出个接线图,2D足矣

网友C:
我就用的是AUTOCAD2004画的

网友D:
大家都在用CAD,我就用CAD2008。

网友E:
CAD基础,可以学学。

网友F:
很多都用CAD的,那就先从CAD开始吧。

网友G:
看来用CAD的较多,可能是比较通用把;
想来,熟悉一种之后,也可以了解一下其他的。

网友H:
EPLAN 比较简单易用 高级功能 一般场合用不到

网友I:
Eplan比起CAD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它能自动统计材料清单,所以非标自动化用Eplan的比较多,CAD人为统计会出现漏报、错报、对于做项目的来说材料请购回来都是有时间的,然而做项目的交货也是有时间的,一旦做的时候发现少了个按钮再来补清单很可能时间来不及,不过最为初级可以先学习CAD 2D的,简单,学起来快的很,Eplan就要花费点儿心思了

网友J:
反正俺还是用CAD习惯

网友K:
初学者路过~cad就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