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9):
 大家都知道在偏远地区的工厂,电源电压常常有大幅度的波动,且长期偏低!

我们买给客户的变频器常常是会跳闸,多数是欠压故障。

在现场的电子变压器+伺服电机组合也是常常故障。
或是电子变压器烧坏,或是伺服电机烧坏!

真是十分苦恼!各位大大帮忙支支招吧 !

网友A:
购买大功率的三相高精度稳压器。
我们以前的一个台资数控车间,不惜花费重金购买500KVA的深圳某品牌的大功率三相高精度稳压器。估计要烧掉几十W,楼主的客户是否舍得孩子才能套住狼呢?

网友B:
你说的偏远地区,我觉得你有点扯远了。因为不管怎么样的偏远地区,它们的高压输送是不会怎么低的,只能说山区的低压变台输送线路有些地方过远,导致了线损压降过大,用户端用电量大时,电压就会过低的现象。你说的只是家庭小作坊才会出现的问题吧!解决问题是有很多种方法的,那要看你的实际情况了,不然说什么都不切实际,还是会解决不了你的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偏远地区,我觉得你有点扯远了。因为不管怎么样的偏远地区,它们的高压输送是不会怎么低的,只能说山区的低压变台输送线路有些地方过远,导致了线损压降过大,用户端用电量大时,电压就会过低的现象。你说的只是家庭小作坊才会出现的问题吧!解决问题是有很多种方法的,那要看你的实际情况了,不然说什么都不切实际,还是会解决不了你的问题的
不是小作坊。
您说的实际情况是指哪些?

我可以去收集相关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购买大功率的三相高精度稳压器。
我们以前的一个台资数控车间,不惜花费重金购买500KVA的深圳某品牌的大功率三相高精度稳压器。估计要烧掉几十W,楼主的客户是否舍得孩子才能套住狼呢?
挺贵的。。

网友C:
供电变压器太小或线路较远,你买个神仙稳压器也没用。

网友A:
那就投诉到省电网中心,国家电网去,要求当地供电所斥巨资为自己的工厂修建新的供电线路,客户就是上帝呀,对吗?
估计这句话用在电老虎身上还真不合适。

网友D:
买稳压电源吧。

网友B:
如果是工厂独立的变压器供电的话,那你说的与偏远山区与电压不稳和偏低就没有任何关系了!那只能说是工厂的线路问题,或者是负载分配不合理问题,导致的电压问题。还有就是你的那工厂生产线上有大功率的频繁冲击性大电流负载。前者好办,后者就不好办了!就是高精度的稳压器,时间上也是反应不过来的。

网友E:
有实力就申请专变吧!
要是远的话费用比较高
找供电局谈谈吧!

网友F:
楼主如果是工业电价格的话 ,可以要电力局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工厂独立的变压器供电的话,那你说的与偏远山区与电压不稳和偏低就没有任何关系了!那只能说是工厂的线路问题,或者是负载分配不合理问题,导致的电压问题。还有就是你的那工厂生产线上有大功率的频繁冲击性大电流负载。前者好办,后者就不好办了!就是高精度的稳压器时间上也是反应不过来的。
谢谢 您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