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9):
一共有12个AI  4个AO 4个PT100输入

网友A:
lz可查下手册。
我们本来想用它替换s7-200的,发现smart200扩展能力很差的,尤其是RTD模块只有两个通道的

网友B:
sr 的标准型的是6个吧  经济性的 不能扩展

网友C:
谁说只能带6个,200都可以带7个,难道越做越差

网友D:
回复 网友C:
你打开STEP 7-MicroWIN SMART的硬件组态,看看能放多少模块。

网友E:
看你型号  有的型号一个都不能扩展 不过我们还是用200 多价格便宜

网友F:
资料显示只能扩展24路模拟IO。

网友G:
SMART200最多自能带6个扩展模块,最大开关量IO数为253个,最大模拟量IO数为36个,SMART是为中国量身打造的,不能跟200比,替代200的产品是1200.

楼主(2016-03-30):
是256个,60加32*6+4(信号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