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9):
我目前正在做一个项目!钢材厂的放料线,剪切线!用做过的大神求指点!!

楼主:
要用到 卷径,张力,线速度,转速的等。求指点!!

网友A:
你这样说,让人一头雾水。你求助时,要尽量把你的意思要表达清楚,同时也好让别人能明白你想要什么?还有你想做什么?比如流程,加工工艺,基本的技术参数和要求!不然就是神仙也不知道你想做什么呀,怎么帮你。

网友B:
楼主说的是不是用到张力控制器 之类的东西,线速度的话有线速表,只是显示数据的装置,具体还是要靠张力控制器进行工作的

楼主:
上面是我们要设备照片!
1.装材料的叫料架!采用普通电机+变频器+编码器做反馈。
2.过材料的这部分叫校平机(功能是校平加送料)采用伺服电机。

现在的难题就是在运行过程中怎样做到料架与校平速度同步。运行过程中料架材料不能松散。整个过程是放料过程。下面是我假设的一些参数!见照片。

网友C:
我给你提一些建议,希望有所帮助,我以前在皮革厂工作过,感觉你这个工艺跟做皮革有些相似,就说一下收卷过程,校平机是的检测开关是固定在收卷前一处,有两种一种是U型光电开关,经过检测处理驱动校平机装置为变频器+电机,还有一种是吹风检测开关,驱动校平机装置为液压装置,收卷装置安装在校平机上面,线速快的话采用光电开关检测较校平,慢的话就采用第二种。放料的速度采用张力架检测反馈给控制器加减速信号也有plc输出模拟量给控制器,控制器经过运算输出模拟信号给变频器,变频器采用恒转矩控制+有PG反馈控制。

网友C:
给发几张资料图片参考一下,变频器用的是安川A1000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能把你QQ或电话发给我。有空我给你电话请叫。。

网友D:
个人认为这个没有必要完全做到放料和矫直同步,只要保证矫直部分料带拉力保持合适就行,之前解除过类似的开卷矫直设备,在放料和矫直之间增加一个缓冲带,在缓冲带处增加两个检测开关,利用料带的下垂作用,检测料带过紧或料带过松,检测到过紧时放料加快,检测到过松时放料减慢,这样可以始终保证矫直处料带拉力合适。
另外不知道你放料装置的具体情况,还有一种方式为被动放料,放料卷采用电机或者磁粉制动器,在放料和矫直之间增加张力检测,从而构成张力闭环控制,保持张力稳定。
QQ:358439435

网友E:
可否用两台变频器 一号用plc控制 ,一号变频器的输出模拟量作为二号变频器的给定信号

网友C:
回复 楼主:
QQ就是注册ID号,电话是15867701006,共同探讨学习!

网友F:
放料线要用同步控制器会不会好点,剪切的话貌似要用随动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