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9):
电机点动和走定位时,走相同的距离但两者的当前脉冲不一样,有遇到同样问题的大神求指教,谢谢!

网友A:
差多少脉冲?这个相同距离你是怎么测量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差多少脉冲?这个相同距离你是怎么测量出来的?
同问,你这个相同怎么定义的,走定长的话显示当前脉冲应该没问题,那么你点动时候的距离是不是你在程序中经过换算,然后触摸屏上面显示的距离一样,是否漏掉了小数位置,具体差了多少脉冲

网友B:
假如走定长100mm,然后你电动让它到100mm,一般很难一下子达到,都是进进退退,因为电动不准,误差太大,调试的时候点动也只是个大概位置

楼主:
情况1:是这样,我先将电机点动到我需要的位置,触摸屏上显示的是MM数,我将该位置输入到触摸屏,然后走定位,程序中发出的脉冲数是一样的,但实际两者移动的距离不一样。
情况2:我在回过原点的情况下,同样走定位,假设发送20000个脉冲让它到达该位置,然后我反过来走相对值也就是-20000个脉冲,理论来讲它从原点出发到20000个脉冲位置,反过来再走-20000应该是回到我的原点位置,但实际他距离我原点的位置还差5毫米左右。
以上问题还没找出具体原因和解决对策!

网友C:
什么设备   如果是数控机床之类的估计是硬件问题  硬件间隙较大

网友D:
5MM,硬件问题。

网友E:
情况1的可能的你程序换算没算好,最终输出指令是否是同一条
情况2的话,回两次原位,看看原位的位置是否一致

网友F:
存在反向间隙吧。电机拖动的是什么?

楼主:
现在在考虑是不是存在干扰的问题!同时也检查机构问题,多处排查,实在是找不到其它的理由了。感谢各路大神指教!

网友G:
把加减速时间拉长一点试试。
点动时行走的距离的定位的距离本来了就很难达到一样,点动是直起直落的,有机械惯性。点动要有大概的准确性,那就要很慢很慢的速度。
电机给定的脉冲速度是不是太快了。
机械方面的卡滞,连轴器是不是没有夹紧。

网友H:
你的问题,不论1还是2,都是前行与回程做比较,优先考虑机械间隙。
机械传动一般都有反向间隙存在,你的测试是先定原点,从原点出发计脉冲,然后返回来对比。但实际上因为间隙存在,减速机或丝杠并不会在电机旋转的同时,马上输出,所以,回程时,在同样脉冲输出的情况下,会不能回到原位。

有些系统是带有反向间隙补偿的,你可以找找看。

象干扰这样高大上的问题,不是我们老百姓轻易碰上并解决的表情。优先考虑简单问题。

网友I:
如果硬件没问题,那就真奇怪了。

网友J:
用的是什么联轴器

网友K:
不知相同的距离是用什么测量出来的.

网友L:
同上,可能是机械装置有问题,先检查联轴器,这情况不像干扰造成的,检查机构吧,孩纸

网友M:
我的设备目前就是首先点动确认,然后数据输入自动位置即可工作!
如果像你的玩意,我做的不就是废品?
反正我的就是这样工作没有任何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