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10PG问题

楼主(2015-07-29):
  第一次用FX2N-10PG,我在监控的时候,读取28号参数状态,FORM K0 K28 D428 K1这个指令,在JOG+的时候,D428=10,JOG_的时候D428=12,归零的时候D428=4,碰到原点开关后D428=9.请问下这些数字怎么和28号参数里面的b0-b15对应起来的?望大家指教下,谢谢。

网友A:
JOG+  D428=10  二进制  就是1010,b3=1,b2=0,b1=1,b0=0
JOG-  D428=12  二进制  就是1100,b3=1,b2=1,b1=0,b0=0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那如果我想用一些中间继电器来分别表示这些状态,需要怎么做?比如说,当原点回归完成后,我需要把d428里面的数据,b15-b0分别用中间继电器表示出来,哪些置1,哪些是0。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那如果我想用一些中间继电器来分别表示这些状态,需要怎么做?比如说,当原点回归完成后,我需要把d428里面的数据,b15-b0分别用中间继电器表示出来,哪些置1,哪些是0。

MOV D428  K4M0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的,谢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