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输出问题

楼主(2015-07-29):
我是用来做恒定速度的,先是设定一个速度,然后用编码器测定实际速度,经过pid的运算后通过2da模块进行对流量的调节。那么pid的的输出值是怎么通过2da去控制的呢?pid的输出是直接写入到2da中还是要经过换算才能写入到2da中呢。期望高人指点,感激不敬。

网友A:
一般,日系的PID指令的使用都会事前对输入,输出做线性化转换后再赋值给输出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被你这么一说就更不明白了,到底应该怎么弄啊?

网友B:
日系的不清楚,我用西门子的,直接使用PID指令向导就可以了。

网友C:
使用FROM 和TO指令对模块进行读写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