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9):
   冷库报警,压缩机电流表显示断相, 检查电源没有问题, 检查压缩机三相都不通, 检查有一相对地电阻在几十到几百欧姆波动, 阻值不稳定可能是有干扰?
    对比另外一个一样的冷库压缩机电阻几十欧姆, 三相对地电阻居然是一样的,也是几十几百的波动。 晕。
断开故障压缩机线, 启动冷库,没有任何报警。  看来设计有缺陷?
    为什么故障压缩机三相电阻阻值很大,电流表也能报警? 如果说有对地短路电流,为什么另外一个好的冷库压缩机对地电阻是一样的?  是不是还接了一个什么220V负载? 风扇?
    压缩机挂了室外的墙上,实在不好自己去拆机检查,只能找专业人士了。

楼主:
图纸上就一台电机表示压缩机, 应该有台风扇和压缩机同时启动, 三相电源压缩机会用单相电机的风扇吗? 还有接了其他什么东西?

楼主:
现在是小冷库坏了, 放的东西少, 要是大冷库坏了怎么办啊?

网友A:
阻值波动不正常吧。

网友B:
220V负载应是低温环境压机加热带,应该环绕在压机下部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0V负载应是低温环境压机加热带,应该环绕在压机下部

这个受什么控制? 这么热的天它也要加热?

网友C:
没拆线量的电阻?

网友D:
压缩机坏了,现在都不修的,直接换新的,以前修过,要用手锯锯开,焊接只能用点焊的,还要泡在水中,又要防焊渣掉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拆线量的电阻?

说了室外机在室外的墙上, 我不会去搞, 控制柜这里测的,去压缩机的线。不知道还接了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压缩机坏了,现在都不修的,直接换新的,以前修过,要用手锯锯开,焊接只能用点焊的,还要泡在水中,又要防焊渣掉进去....

也可能是并接的风扇坏了不?

楼主:
想想又不对,并接的风扇坏了,也不至于三相都开路, 都测不出电阻值, 200K档都量不出。

网友E:
去压缩机应该有一个超压保护开关和热保护器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压缩机坏了,现在都不修的,直接换新的,以前修过,要用手锯锯开,焊接只能用点焊的,还要泡在水中,又要防焊渣掉进去....
没那么复杂  湿毛巾包着不断淋水就行了,除非水平太次、否则不会焊渣掉里面  氧焊又不是电焊

网友G:
这种玩艺还是找专业人搞好。

网友H:
如果是压缩机坏了就只能找专业人员做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有几条线去室外机的?如空调机外机有的有控制板,控制压缩机的接触器也在室外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压缩机应该有一个超压保护开关和热保护器件。

会自动复位呢? 要是人工复位不是太麻烦,6楼的室外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几条线去室外机的?如空调机外机有的有控制板,控制压缩机的接触器也在室外机。

红色部分都在室内控制柜里

网友I:
空调压缩机我一般不修,因为有的是压缩机活塞穿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压缩机应该有一个超压保护开关和热保护器件。

真的是过热保护了, 今天早上一开又自动恢复正常了,请了厂家修空调的师傅,没看出问题, 只能运行一段时间再看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压缩机应该有一个超压保护开关和热保护器件。

真的是过热保护了, 今天早上一开又自动恢复正常了,请了厂家修空调的师傅,没看出问题, 只能运行一段时间再看了。
却制冷剂,温控损坏,压缩机就会不停机,会引起过热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压缩机应该有一个超压保护开关和热保护器件。

真的是过热保护了, 今天早上一开又自动恢复正常了,请了厂家修空调的师傅,没看出问题, 只能运行一段时间再看了。
却制冷剂,温控损坏,压缩机就会不停机,会引起过热保护。

这些都考虑过,没问题,我想可能是有人关机了又马上开机,这个也会引起过热保护吧?

网友J:
有的空调,在压缩机上有一个温度开关,功率小的压缩机,如果是压缩机过热,这个开关直接就断开!这个开关断开后,你就测不到电阻!

网友K:
回复 楼主:
压缩机上有电流保护,另外有的大压缩机在靠近压缩机的位置会装有交流接触器。

网友L:
如果像空调那种压缩机的话,已经将热保护集成到压缩机里了,要注意。

网友M:
没有经验这种故障还真不好搞!最讨厌这种安装在危险地方的设备了!

网友N:
电机线圈对地绝缘电阻应该用摇表摇啊,阻值也在兆欧级别了,但是你说要是几十到几百欧的话肯定是对地了,觉得你叙述的有好多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N:
电机线圈对地绝缘电阻应该用摇表摇啊,阻值也在兆欧级别了,但是你说要是几十到几百欧的话肯定是对地了,觉得你叙述的有好多问题啊

我发现你这个人有问题,万用表都量得通还要用摇表摇? 脑子坏了? 还有我说得清清楚楚,不排除有220V的其他负载,什么就肯定对地了?

网友N:
首先你量的位置都错了,应该在电机接线盒,先把电机线摘掉,然后用摇表,一只表笔对线圈,另一只表笔对电机壳,量对地电阻,哥,这是最起码的检查啊,还有你说对地电阻才几十到几百欧姆的话,说明电机已经对地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首先你量的位置都错了,应该在电机接线盒,先把电机线摘掉,然后用摇表,一只表笔对线圈,另一只表笔对电机壳,量对地电阻,哥,这是最起码的检查啊,还有你说对地电阻才几十到几百欧姆的话,说明电机已经对地短路了
不和不清白的人讨论没有意义的问题。

网友O:
断相说明 三个绕组有断开的    测量三衵相绕组是否一样  哪相是断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