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模拟运行和PLC连接问题

楼主(2015-07-29):
手里做了个新的程序,但现在手里没有MCGS的触摸屏。只有PLC,数据先用的是国产的USB转PPI+的
想试下程序,用PC上的MCGS软件里的模拟运行,记得我以前好像弄成功一次,直接可以仿真屏的程序。
这次怎么弄都不成功了,百度了下貌似有人说USB转PPI的线不能在线仿真。
通讯状态显示 2
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玩过。

网友A:
这个我也用过,现在不记得了

网友B:
USB转PPI是USB口,而你用电脑模拟屏的话,按照你屏的通信端口选择的是COM2,那么就需要你电脑有COM2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明白。我都快放弃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坚持才是硬道理

楼主:
程序现在要的紧,已经超过我的原计划时间。
就是想仿真下看看有没有啥问题

网友C:
PLC下载用PPI,MCGS仿真时,用一根USB转485的线,注意COM口要和屏设置一致,485的两根线再接PLC A和B端

楼主:
回复 网友C:
记得我当时就是用USB转PPi的数据线在电脑上仿真的。
现在笔记本没有串口啊

网友D:
我也是想这么弄主要是试一下.PLC和MCGS的连接..

网友C:
回复 网友C:
最好电脑两个USB口,一个用在PLC仿真,接在PLC一个端口上,另一个USB接PLC另一个通讯端口,用到屏的仿真

网友E:
初学者路过~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