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高不高,

楼主(2015-07-29):
各位大师,YJV3X185电流360A,YJV3X150电流260A,两根电缆表皮温度55度,是不高呀?、??

网友A:
不高,55-25=20,温升才20度你说高不高?

网友B:
还可以的,还能用手触摸探温的

网友C:
不高,正常值里。

网友D:
55℃是正常的
我们公司有一路线谐波厉害温度70℃都一直在服役!

网友E:
未注意过电线通过某值电流的发热量或温升,但55℃在绝缘允许温度范围内。

网友F:
一般铝电缆外皮温度不大于65°允许长期工作,铜电缆70°许可长期工作

网友G:
现在高温天气   我电脑出风都有50℃了

网友H:
 不高,正常。

网友I:
没事,电流在安全范围。

网友J:
不高,楼主闲的时候摸下你的电脑主机,对比下温度,看下哪个高

网友K:
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L:
可以了啊   ,,

网友M:
55度应该是小意思  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