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控部分

楼主(2015-07-29):
请教各位大神!我想做一个简单的设备,就只有2个伺服一个做x轴和一个做z轴运动,用plc和触摸屏控制,我需要买哪些电气元件啊,谢谢各位大神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A:
楼主能说明一下plc,触摸屏以及伺服的型号吗,还有客户有没有指定的品牌

楼主:
回复 网友A:
都没有指定,但是本着控制成本的前提下,都用国产吧,需要空气开关,开关电源,接触器,热继电器还要什么??

网友B:
要实现控制目的和要求很重要的,不会做起来玩的吧。

网友C:
如果说只是自己出资搭建的简易学习PLC编程技术的实验平台,只需购买PLC本体,触摸屏本体,伺服驱动器以及伺服马达,摆在实验台上使用简单的导线连接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想问下,在只有伺服控制电路中,需要接触器和继电器吗?如果需要一般都是起什么作用的呢?谢谢!

网友D:
具体实现的功能很重要,决定伺服电机工作在什么模式,PLC的选型等。

网友A:
回复 楼主:
继电器不需要, 做实物的话用滤波器,不做的话不需要

网友E:
不一定,万一是带刹车的呢?还得用中继过度下。两种编程线加屏与PLC的通讯线你不会忘吧。

网友F:
直接找供应商,说出你的需求会帮你把配件表列好给你参考的,何乐而不为呢

网友G:
选择个晶体管输出的PLC,带定位指令的,用这来控制2个轴,其它的根据需要选择。

楼主:
回复 网友A:
需要接触器吗?要的话又是起什么作用?

网友H:
我们这样弄不用接触器,启动信号 脉冲什么 全plc搞定了 外部就弄个急停

网友I:
看你要在什么设备上用了,没图纸吗

网友J:
PLC选择晶体管模式,其它根据要求来,比如丝杆、光电开关、开关电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