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

楼主(2015-07-29):
我想用变频器做一个加热炉,想问大家变频器输出可以接加热装置吗?急,望大家提出建议!谢谢!

网友A:
大柴小用。

网友B:
加热炉是用电阻带加热还是加热管加热啊。可以不用变频器啊。

网友C:
不行呀。不能直接这么干。间接地可以。

为什么不能直接接加热器呢?因为变频器的输出负载是按照感性负载设计的,它适合接电机、变压器类的电感负载。直接接电阻,除非是定制的变频器,否则会报故障或不工作的。因为加热器是纯阻性负载;

变通的办法,变频器的输出,接一个与加热器功率适配的自耦变,再由自耦变的输出接加热器,这就OK了。这样的加热器,是通过调频和调压来实现加热调节的。也是挺有意思的事。

需要说明的是,这么做的成本是不合适的。因为,单纯的加热器控制,采用一个固态继电器开关就应该搞定了。成本是白菜价。而变频器的售价就太高了。

方案归方案,性价比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网友D:
为什么非得用变频器呢,说说理由?

网友E:
有专用控制加热RSS控制器(名称不太确定)你百度找下,很好用的,电压/电流信号都可以,一样可以根据需要设定参数的

网友F:
你可以交流调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