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9):
   我单位有一台EPS电源柜出现故障报警,盘面监视屏显示13、14号蓄电池故障。前期判断可能是蓄电池静放时间太长大概5年时间,因此把蓄电池全部更换,更换之后上电故障仍然存在未消除,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按好的电池充满电了吗?充满了断电一两分钟再送电试试,找下有没有复位按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复位按钮,但是没用故障仍然存在。

网友B:
还有其它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