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510变频器 过流

楼主(2015-07-29):
紧急求助各位大神
现场工况:水处理,变频器ABB 510 已使用3年。今年更换新的变频电机
原来的变频器带110kw电机水泵,今年更换了新的110kw变频电机。原来没换新的电机时就出现过容易烧电机。更换新的电机后,运行第一天,运行了2个小时后变频器报警停机,显示故障过流。当时是50hz。这是1号机后来复位重起,运行20多分后又过流停机,再开启20左右,过流停机。当时变频柜内表面温度62度。故障查询时记录超流。
第二天又下了一台新的电机放到4号机,运行3个小时后,一样出现了过流,复位重启也是运行大概20分钟左右过流停机。第3天把频率调到45hz再开启,运行了一个礼拜都没事。后来把控制方式改成远程控制,调到50hz运行了4个小时,故障报警接地。电机烧了。
问题远程显示的数据跟现场控制柜显示数据有差别,例如远程显示电流175,现场控制板显示195.用表掐过输入输出正常。,还有就是远程竟然能调整改变变频柜的设置频率。
目前就是以上这些情况,总是过流。请大神们帮分析一下。
换了新的变频电机后就没重新设置过参数。而且远程控制的数据数值跟现场的显示有差别。

网友A:
远程显示仪表未校正和变频显示的电流有差别很正常。

楼主:
但是总是过流怎么解决?查过启动加速时间,摇过绝缘,开机定到50hz后几个小时就过流停机

网友B:
加电抗器了吗  ,,没加加上啊  ,,
 远传不对可以在15参数改啊

网友C:
有没有设置变频器的参数,有可能变频器默认参数与电机参数不一样或者偏小,所以存在过流报警@!

网友D:
电流就地和远程不同是因为你没有校准过,或参数设定有误差,一直过流就一直复位开车,你们这里不查故障原因就可以直接开车吗?过流一般都是负载引起的,你最好查一下负载状况,环境温度,另外查一下参数设定看是否合适。

网友E:
负载是不是不稳,有时是不是过载,要找到烧电机的原因。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大神的回答,情况是这样的。变频柜从购买之初设置了一下参数,后来就没改过参数。因为带的电机一直是110kw的就没变过。由于设备已经过了保质期,变频器厂家始终不过来人帮着调试,我们又不懂变频器。现在就是怀疑是变频器出了问题,可是不知道怎么排查怎么去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