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30):
使用一台普传的变频器,负载风机,变频器和电机均为75kw,一启动运行到9HZ左右就报过压,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变频器功率应该要比电机大一个等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此前使用的是另一型号变频器正常使用,但功率是一样的,就算是选型的原因,报的也应该是过流吧,电压反而会降低的。

网友B:
报过压感觉是电机飞车  换一种控制模式看看

网友C:
启动后报过压,有两种可能:

第一,参数没调好,启动过程震荡;

第二,变频器有问题。启动不应报过压,而是应报欠压才有可能。过压是制动时可能出现的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机器本身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如果需要设定参数的话,主要有哪些呢?

网友C:
比如,把斜坡时间设置更长一点,速度调节器放大倍数低一点,等,试试看吧。

网友D:
会不会是风机还没有停下来啊。自然风很大的话,风机没有停,直接启动,给电机励磁,电机发电也有可能这样。如果是,可以用启动前直流制动。

网友C:
普传的变频器,有最大直流母线电压控制器吗?如果有,激活Vdmax也是可以的,不用制动功能。

网友E:
如果设备正常的话,7楼说的状态是 不可以忽略的,多关注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是风机还没有停下来啊。自然风很大的话,风机没有停,直接启动,给电机励磁,电机发电也有可能这样。如果是,可以用启动前直流制动。
确认再说

网友G:
先检查外部原因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是这个问题,第一次我调整转速追踪,没用。后来为了保险起见我让电机完全停下来,再启动,也没用。

楼主:
回复 网友G:
外部是没有问题的,电机换了一个,排除所有干扰。还是没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问题被我一个同事解决了,他将V/F方式改为平方,再讲转矩提升稍微提高一点,然后就好了,但是我没有想明白为何如此。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是有的,但是这样的话会有危险的吧,我实际测的母线电压也确实是超过设定值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如果是这样的话,说明V/F控制时,电机转速有上下的波动,导致电机运行于电动和发电两种状态,把直流母线电压冲过头了。

第一,对于风机控制,负载特性就是变转矩特性,所以用平方特性的V/F控制,是针对风机负载的,控制起来就很匹配;而V/F控制是线性转矩特性,对风机不合适。不过如果你能把V/F控制的调节器参数调整好,用于风机泵类的负载也是可以的。关键是参数整定要合适;

第二,如果台达变频器有最大电压控制器的话,那其实就太方便了,将这个控制器的功能激活了,就不会报过压故障。但是控制参数如果调不好,电机转速会悠车。有震荡。但不会报故障。没有危险。

网友H:
设置  S启动方式试试       因风机是二次方率负载   或低励磁U/F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