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30):
我们单位有一台ACS800变频器,拖动一条皮带,电压660V,电机450KW,电机电缆约50米,每当这台变频器开机运行的时候660V的接地电阻柜都会哗哗响,电阻柜阻值2K欧。如果电机堵转(皮带东西过多)那么变频器输出电流不断增大电阻柜的声音越来越大直到变频器电流过大(约700A)保护停机时,接地电阻柜也会发出嘭的一声。我实在不明白,变频器与中性点电阻柜之间有什么关系,而且同一回路上还有另外一台同样的ACS800,它开机的时候接地电阻就不会哗哗响,请有经验的师傅指点迷津

网友A:
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  ,,是转子的串接电阻箱吗??中间有接触器吗  ,,检查接头,线路是不是好的,,小心有接触不良的现象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阻柜是中性点接地电阻柜,是变压器660V的中性点接地电阻柜。

网友B:
你说的是什么电阻柜,能不能讲的具体点?

网友C:
判断响声是不是电磁振动声;猜测一下,是不是流过了较大电流或其他原因。

网友A:
应该是变屏器的谐波吧,,有输入电抗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