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30):
CPU313C-DP加一个DI16 DO16和一个CP340扩展模块需不需要加IM 360模块    什么时候要加IM360模块什么时候不用加

网友A:
不用加IM360,IM360是接口模块,扩展分站时才需要,否则不需要。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后面接一个s7-200需要加吗

网友A:
接200,主站是31C-DP,200站加EM277。
+5

网友B:
如果加一个200从站的话,通过PROFIBUS-DP通讯则需要一个EM277模块,通过MPI通讯则不需要EM277直接通讯,IM360是接口模块,与IM361配合使用,扩展机架用。

网友C:
呵呵;那跟那呀;
IM360是你一个机架不够用时,下面另扩展机架时才使用接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