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30):
本人菜鸟一枚   公司用 三晶的4T037G 来 代替大元T3-030P   来控制一台30kw
Y200L-4D的电机
装好 调试好后   使用起来 发现转速没有原来的大  而且电机的负荷噪音比以前的大  这一系列的问题主要来哪里的
。是否能解决 麻烦大师解惑下下

网友A:
设定有问题?

网友B:
两个品牌的产品替换,就必须好好读各自的手册,弄懂了再替换。要让替换的变频器满足被替换变频器工艺设置。

网友C:
设定相同的频率后没有原来的转速快?

网友D:
降低载波频率试试看,

网友E:
不同厂家的变频器不好比,转速不对要用转速表测,要看数据,变频器运行要看电流,电压,稳定性,温度,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