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数据保存问题

楼主(2015-07-30):
1.触摸屏设置的数据是自动读进PLC的还是要编程序去读?
2.触摸屏连接PLC后,如何确定触摸屏设置的数据保存到了PLC的哪里?是根据连线确定的还是设置的?如果是根据连线确定的,如何确定?如果是设置到保存哪里的,如何设置?
3.用PID控制温度,如果用模拟模块读取数据,读取的数据保存在哪里?是根据连线还是设置的?如果是根据连线确定的,如何确定?如果是设置到保存哪里的,如何设置?

如上,谢谢谢谢~\(≧▽≦)/~

网友A:
1、数据由触摸屏写入PLC的数据区域。
2、作为程序员,你组态的时候都是确认地址的,这个问题问的太不可思议了。
3、数据保存在哪里是由作为程序员的你来确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是刚学的,我只知道触摸屏,还没有连过呢

网友B:
种种问题,楼主对照实物系统学下吧!

网友C:
这个问题。。。楼主还没自己实际画过屏吧?触摸屏的数据读写都是反应在PLC的D寄存器里面的,触摸屏的读写都可以监控的,比如说,温度的设置,你可以写温度设定值进去到寄存器,同时也可以监控实际写入寄存器的温度值。具体温度模块采集的温度值保存在哪个寄存器,这个就要PLC程序去编。触摸屏只是实现人机交流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我确实没有实际弄过,你这样说的我貌似大概懂了,等我实际操作的时候再看看是不是懂了吧?(^?^*)谢谢

网友C:
回复 楼主:
慢慢来!相信楼主会有所突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承君吉言

楼主:
回复 网友C:
CPU314C2PN/DP,集成DI点的通道指示灯亮 但读到的信号为0,这是为啥呢?引用的地址是没有错的。详细:给CPU接了两根电源线,一根编程线,给DI的1接了24V的正,10接了24V的负,2-8接了开关。其他的任何线都没有接。/(ㄒo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