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30):
各位大师有用过防爆槽型光电开关吗,求型号?

网友A:
槽型光电开关用的蛮多的,都是欧姆龙EE-SX系列的,至于防爆型的,就没接触过了,也请用过的同时科普一下

网友B(2016-03-04):
我们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B:
我们有槽型光电的,国产必得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