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30):
最近各地都在下雨,我们这连着下了好几天了,仪表进水好几块,请教下大家,防水应该怎么做。大多数仪表都是从配线管进来的。

网友A:
能把水堵住了就是防水了,具体怎么做看你的现场

网友B:
不知道你那仪表怎么装的,不好出主意啊。

楼主:
配管到仪表附近,连防爆挠性管到表头,化工厂,需要考虑防爆要求

网友C:
进线口朝下
避免线缆引水
防护等级要有要求

网友D:
配线管出来的线要向下弯个U形再向上进入仪表进线孔,仪表进线孔要朝下,再对仪表进线孔采取一定的密封措施,如用防水胶带,蜡封, 这样雨水就难进仪表了。

网友B:
既然是防爆,密封的才对啊,怎么还进水呢?

网友E:
两点要注意:第一是电缆槽到电缆管线连接处,电缆管的入口处有没有可能进水,第二是电缆进仪表的地方,是不是用的防水接头,防水接头有没有接好,接不好照样进水,接好了不会进水

网友F:
用防爆的啊,就不会进水了。

网友G:
偶这里想了个办法,防燝软管前加三通,一端放空朝下,为的是下雨放水。防爆用格兰和防爆胶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