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30):
现有三台50P的螺杆空压机,经常有做空压机的业务员建议改造成变频器控制,现想了解旧机改造变频运行方案,还是直接更换原装变频机方案好。

网友A:
用气量大改了也没用,反倒是多个香炉多个鬼。

网友B:
最后两段话没看明白啥意思。

网友C:
还是买新的好,旧机就是加个变频器就想赚你的钱

网友D:
先看下你现在的空压机满载运行时间多吗 长时间满载的话  加变频没用

网友E:
楼主要评估一下
现在3台机器的运行状态负荷率
要是换新机和改造价格差异不大还是建议用原厂的

网友F:
是,当然是买新的好,就得电机变频器改造,电机可能不行,不是变频电机容易坏。

网友G:
之前有个网友分享了血淋淋的案例:设备商空压机节能改造失败,主马达烧毁,设备停产,设备技改商还原设备原始面貌,并给客户赔款了事。
怎么样,楼主怕了吧,技改有巨大的风险,技术水平底下的技改商可以视作洪水猛兽。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用气量大改了也没用,反倒是多个香炉多个鬼。
在用气量不变的前提下

网友I:
回复 网友G:
我认为作为技术方面的人,有时候面对技术问题,应该要科学的分析问题,而不是一概而论!那样有违背技术和科学的理论依据,本人认为也是不赞成和不可取的。就算前者没有成功,那只能说是那一商家缺乏这方面技术实力的人才而已。也不能说明空压机电机是不能改装变频器来节能使用的,不成功只是个个案问题!只与改还是不改,那要综合各方面的评估了,当然找一家技术比较专业的,相对来说要可靠一点。那样技术这块,就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担心和顾虑了。至于技术和钱的多少有时候是正比,钱多和钱少也是有本质的区别的也很正常

网友J:
改造是可行的,但是要看空压机的负荷率。就是加载时间和卸载时间,卸载时间越长节能效果越好

网友K:
经过改以后,我们的电机坏了。最后还原了。

网友L:
根据设备的实际状态、性能等来比较吧,还有价格因素;选择好改造商,也应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