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30):
   触摸屏的程序是不是新程序可以覆盖旧的?依次类推。例如维伦的TK6070IP

网友A:
本来就是这样的呀,你上传新的就会把旧的给覆盖掉

网友B:
一般都说是有十万次的擦写你放心用

网友C:
一次性的话太浪费资源了

网友D:
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E:
楼主放心吧!
没事就去下载个程序
随便玩,木问题!

网友F:
完全可以

网友G:
和plc一样的。

网友H:
没有备份的话还是慎重一点的试。

网友I:
和PLC一样 ,写入新的程序会把旧的覆盖哦.

网友J:
虽然说有次数限制,但是一般使用者都达不到。程序以最后的传递为准。

网友K:
完全可以的啊,如果只是一次性的,那还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L:
通用的都是可以的;

网友M:
这就是方便之处,随便编,随便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