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30):
难不成每个电池阀都要接个中间继电器才安全?

网友A:
为了运行可靠,维护方便,肯定要接中继。

网友B:
可以选用更低功率的电磁吗?

网友C:
接中间继电器吧,钱不该省得地方一定不能省,设备的正常运行是关键。

网友D:
加中间继电器,好像还得加点东西才更好呢。

网友E:
不要去省这个钱
出问题了再来就完了!

网友B:
晶体管型输出,可不可是接这个电流啊?

网友F:
仓库分拣系统里的PLC。
输出模块直接连 24V 亚德客电磁阀控制汽缸,平均600次/小时,一天12小时运行,7年无故障。

你们信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F:
您这个模块输送点是多大电流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仓库分拣系统里的PLC。
输出模块直接连 24V 亚德客电磁阀控制汽缸,平均600次/小时,一天12小时运行,7年无故障。

你们信吗?
那可是历害。

网友H:
呵呵;还是接中继吧;

网友I:
之前我们没加,结果烧了个点,,,后来加了。

网友J:
晶体管输出的模块不是继电器输出的模块,是无机械触点的电子开关元件,理论上的开关触点寿命频率被认为是接近无穷大的,除非被高压或者过流击穿内部的晶体管。
要是说继电器触点每小时600次,正常用了7年,我才会奇怪呢?是哪家的继电器这么抗造?

网友K:
不加中继,容易烧点,我们有台设备烧两个点了,懒得改。

网友L:
加中继比不加安全多了,可以防止电压串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