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自控问题

楼主(2015-07-30):
反应器PLC控制。
两台柱塞泵 控制流速0-250ml/min
外部循环器 控制温度-20C - 200C
背压       控制压力0bar-25bar
请问如何实现上述条件的PLC控制?成本如何?
谢谢赐教

网友A:
看你的控制方式及选用什么品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我不太懂,能不能给简单介绍下,只要能实现目的就行。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样啊?花钱请人做吧。

网友C:
外包吧,你就算知道了硬件成本,软件你搞不定也没有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我不太懂,能不能给简单介绍下,只要能实现目的就行。
PLC+模拟量输入+模拟量输出,有温度控制再加温度输入模块

网友D:
回复 网友A:
在某宝淘一个自带模拟输入输出,温控输入的国产plc。

网友E:
控制用PLC+温度模块+触摸屏,压力控制就要用到减压阀,流量控制有流量阀,带比例调节,流量反馈到PLC可选。

网友F:
5楼的回答就已经相当到位了,不知你明白与否,自己是行外人不懂的话建议外包,这个东西需要硬件软件结合的,况且就算是外包人家也会有物料清单什么的报价都给你算好了,就看你接不接受,觉得高了就可以选择稍微差点儿的材料就这么简单,因为现在搞技术的人工成本摆在这儿,唯一变动的就是材料价钱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感谢,能不能根据您的经验预估一个价格区间。

楼主:
回复 网友E: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样的话大概要花多少钱呢?能不能帮我估计一下,谢谢。

网友F:
回复 楼主:
我把联系方式留给你,我们私聊吧,18717151653  本人姓涂

网友F:
回复 楼主:
忘了留QQ:1050096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