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E脉冲输出

楼主(2015-07-30):
大家好 ,我现在想用CP1E脉冲输出1实现定长输出,需要往返4次,用那些指令可以实现,多谢了?PLS2还是PULS +SPED 往返触发点用A281.03可以吗、。

网友A:
速度快不快,pls2和org应该可以吧

网友B:
要搞清楚,A281.03是第二个轴的脉冲输出完成标志,不是给你触发的

脉冲输出直接用PULS+SPED  或 PLS2 指令,两种都可以,建议用PLS2,可以调加减速比率,就是说加速度曲线,若控制伺服,可以在伺服驱动上监控位置曲线的圆滑度,

若不懂,再追问!!

楼主:
那我怎么实现往复运动?控制的是步进电机

网友B:
回复 楼主:
建议您先把这几个脉冲指令看透了,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也不过是把 位置、速度、加速比率、减速比率 这几个数据传到寄存器,然后再用条件触发一下它, 当然,也要把轴运动属性设置进去,比如哪个轴输出,哪种脉冲方式(CP1E只有脉冲+方向模式),相对运动还是绝对运动等,
总之一句话,把这几个指令看多几遍,前提是,您手上有东西给您玩,想像的话就算你想法对了,实际上可能是错的·····

网友C:
直接PLS2,这个是定位指令!
还有最好是接一个驱动器完成信号,因为PLC发送完成不表示驱动器已经执行完成